楼主(2017-12-13):
  • 下载积分:+1(Q02UCPU) 感谢分享!

网友A:
    用FOR循环做的,验证了下,是对的。

网友B:
    这个程序没有难度吧

网友C:
    不错不错,,改动一个符号,程式可以缩短五步

网友D:
    直接用公式(1+n)*n/2不是更简单

网友E(2021-11-12):
引用 网友D:
    直接用公式(1+n)*n/2不是更简单

    请问各位大师,我用FX3GA-PLC、因为不能使用求和指令,有什么好方法可以使连续16个寄存器相加求结果,现在是用ADD指令相加计算的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
    请问各位大师,我用FX3GA-PLC、因为不能使用求和指令,有什么好方法可以使连续16个寄存器相加求结果,现在是用ADD指令相加计算的

    用变址寄存器和for循环指令试试

网友G:
    看手册。wsum可能会满足你的需求
引用 网友E:

    请问各位大师,我用FX3GA-PLC、因为不能使用求和指令,有什么好方法可以使连续16个寄存器相加求结果,现在是用ADD指令相加计算的
    人人为我,我为人人!

网友E:
引用 网友G:
    看手册。wsum可能会满足你的需求

    大师虽然我不怎么喜欢看手册,但是字我还是认识的啊,FX3GA这款PLC不支持求和指令啊

网友H:
    for循环,加变址5行就解决了
    努力学习

网友I:
引用 网友E:

    请问各位大师,我用FX3GA-PLC、因为不能使用求和指令,有什么好方法可以使连续16个寄存器相加求结果,现在是用ADD指令相加计算的

    用ST  運算比較簡單

    D0 := D1+D2 +D3+D4;

    簡單直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