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求助各位大神

楼主(2017-12-13):
请问:在下菜鸟,将FX1S程序读出后校验时,软元件内存有诸多不一致,写入另外一个新Fx1S不能用,这是什么原因,请高手解答为感!

网友A:
有可能 寄存器数值要设置
下载积分:+1(与钱俱进) 热心助人!

楼主:
就是寄存器的十进和十六进制值不同,请问如何设置数置?全是特殊寄存器数值不对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