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7-12-13):
模块数据见附件,如何通过RS485读取写入

网友A:
MODBUS-RTU通信协议,2种方案:一种是安装FX3U-485BD板,与MODBUS模块连接,编程使用RS指令、CRC计算指令读写数据。另一种是安装FX3U-485ADP-MB,与与MODBUS模块连接,编程使用ADPRW指令读写数据。

楼主:
我的PLC上有485接口,是不连上双绞线就行了,PLC程序怎么写?485通信没接触过

网友B:
1楼已经说的很清楚了,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具体的写程序,那么我相信你就是读取到的数据也不会解析。这个程序一下子肯定是说不清的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MODBUS-RTU通信协议,2种方案:一种是安装FX3U-485BD板,与MODBUS模块连接,编程使用RS指令、CRC计算指令读写数据。另一种是安装FX3U-485ADP-MB,与与MODBUS模块连接,编程使用ADPRW指令读写数据。

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啊。
QQ:611369538