风景
松下FPWIN GR7单元种类里面没有运动控制?

楼主(2017-12-13):
初次接触松下的系统,采用FP7+MC16EC控制5轴,安装了FPWIN GR72.7.0.0,组态IO映射时发现单元种类里面没有运动控制,是软件版本问题还是什么问题?????
看手册没有说明

网友A:
你不是已经选择了运动控制了,16轴的。怎么还问没有运动控制?不明白什么意思!

楼主:
那个截图是手册上的,不是我自己组态的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那个截图是手册上的,不是我自己组态的
在FP7配置里了,就可以直接选择啊。难道你不是最新版本的软件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