工作
伺服

楼主(2017-12-13):
谁有汇川IS650P伺服与plc应用实例分享一下,谢谢!

网友A:
手册可以帮到你
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,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.

网友B:
PLC的Q出来,一般是24V L+,加2.4K电阻,接到伺服驱动器的PULS+,接着PULS-去到M。同理,方向SGIN也一样的做法。PLC的两个输出已经可以控制伺服电机了。接下来,设置伺服电机的电子齿数比。在PLC上发出脉冲后,看看驱动。
伺服
http://ymmfa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