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X WORK2无法读出程序

楼主(2017-12-14):
PLC是3U,读取程序的时候程序选项后面根本没有框框,通过校验可以发现PLC里有程序而且可以看到指令表,倒是可以通过指令表把程序读出来,那么这种情况是因为软件问题导致的吗,还是说因为客户用了第三方软件所致。之前也是看到有一些第三方的软件说是可以隐藏PLC里的程序,不过我也没有测试过,这种情况可能吗

网友A:
没这么邪乎吧

网友B:
最好拿设备商的原始程序,有可能FB块设置了密码,之后胡乱是锁上了,有没有下载时提示输入密码

网友C:
试一下读别的PLC能不能读出来,如果读不出来,那你可能要重装软件了。
QQ:611369538

网友D:
没遇到过哎

网友D:
软件有问题,重新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