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7-12-14):
以前用 Developer 好像是可以强制改变某个 内部继电器 M 的 值,比如 由 off 变 on .
但,用了 GX Works 好像套路 完全 不一样了。
GX Works  好像 不能强制改变  内部继电器的状态的 。
为什么呢?
是 没这功能 还是 小白不会用呀?

网友A:
可以啊 一样的使用方法

网友B:
可以的,直接元件点右键,有个调试选项。另外,楼上的头像让我眼晕。
  • 下载积分:+1(没啥特长) 还有在床上摇的
  • 下载积分:+1(renjiawonder)
  • 下载积分:+1(童心老菜鸟) 还有更晕的

网友C:
    可以的 一样用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    可以的,直接元件点右键,有个调试选项。另外,楼上的头像让我眼晕。

    不是看醉了?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    可以的 一样用   [attachment=217892]

    方法 倒是 一样。
    可以 强制 了。
    效果 好像一点也没有 。

    比如,已经在 强制 M45 , M38 为 On ; 但效果却不是实际PLC 执行的效果。

网友F:
    有延迟,如果是取上升沿或下降沿的话可能会没有反应。
    QQ:611369538

网友G:
    多看看手册,这么重要的功能怎么可能没有

网友H:
    有,可以实现。

网友I:
    有,是可以用的,加油

网友J:
    shift+enter组合键就可以了。。。

楼主:
    对了, 打电话给 三菱,他们说, GX Works  是不能强制 输出的 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原来不知道这点呀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没记错的话,      GX Developer 好像记得可以 强制 输出点。

网友K:
我在PLCstop状态下可以强制输出啊

网友L:
是可以的

网友M:
没问题可以的你再试试

网友N:
可以的,这些PLC 的在线监控时是可以强制改变元件的状态的
路远求索

网友O:
我认为GX works2是不能强制改变软元件状态的,只能设定软元件状态,比如LDM0,ANDM1 OUTM3你直接设定M3为ON肯定不能成功,因为m0,m1没有on,m3置ON条件不成功,你只能设定m0和m1ON,m3才会置ON,还有设定X软元件也不行,而这些在Developer中只要强制就行了,欢迎大家指正。

网友P:
分指令的吧,比如直接线圈输出就不行,置位复位貌似就能强制。

网友H:
应该可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