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PLC存储卡问题

楼主(2017-12-14):
我要将CJ系列PLC的一些数据记录在CF卡上,记录每个产品生产状况。记录格式(日期,时间,品种,生产批号,检测数据1,检测结果,检查数据2,检测结果)该如何做。有兴趣者可以加QQ854249225.有酬谢!(PLC为CJ1M CPU22触摸屏为普罗菲斯GP2301L)

网友A:
如果是接上触摸屏的话就比较好弄
QQ:611369538

网友B:
触摸屏配一个SD卡
欧姆龙PLC: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,直读管理员密码/设计师密码/维护者密码/操作者密码,远程解密!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,远程操作格式化。触摸屏NS /NT/NP直读解密,原始密码。ysmacstudio程序&POU、功能块、程序ID、库文件、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;功能块、库文件禁源解除,文件中库提取。西门子1200/1500完美解密,不掉数据。 VX:17711528688