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7-12-14):
我家 目前的通讯方式  下位机s7200 用DTU 通过MODBUS 和上位机力控实现通讯 缺点 传输慢 信号不稳定
有没有一种方法  下位机 用家用宽带 和上位机通讯 因为固定IP太特么贵了  我公司 只能申请一个 不可能每个分站 来一条。

网友A:
之前可以通过花生壳之类建站,现在好像已经封了端口。

网友B:
哈哈,你家用宽带也可以啊,只要你不重启路由器,IP就不变,如果断电过你就要重新建立通讯了
老实说,本来弄个花生壳什么的也可以,但是还是固定IP稳定,或者你去问问VPN什么价格
你说的方法我懂应用  但我应用不了 因为20多个站 随时可能换IP我跑不起 再说就算路由不重启 运营商也会定期刷新地址池

网友C:
楼上是大神

工控人加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