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7-12-14):
我现在有台Q系列的PLC,接上线后,现在程序在线y有输出,但模块不亮指示灯,输出点没接线,请问要怎么搞指示灯才亮呢?

网友A:
1、红色 那个左右拨下就可以了

2、IO分配对吗?
那个拨过了,也没用,io也设置了。程序也有输出,灯还是不亮,非常感谢你给我的留言。

楼主:
是不是不接线就不会亮呢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是不是不接线就不会亮呢

不是的,只要I/O分配正确,不接OUT线灯也亮。

网友C:
究竟是什么情况?本体没输出?会不会是I/O分配没设置?
三菱plc 硬件单元分布图.pdf (262 K) 下载次数:79

网友D:
引用楼主3286096于2017-12-14 20:09发表的 三菱QY42P输出模块指示灯不亮 :
我现在有台Q系列的PLC,接上线后,现在程序在线y有输出,但模块不亮指示灯,输出点没接线,请问要怎么搞指示灯才亮呢?

楼主的程序有没有登录?看一下程序是不是还在无执行类指定里面?

网友A:
你把你的IO分配设置贴出来 再把程序贴出来 一看不就知道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