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7-12-14):
    今天改程序遇见了奇葩的事。在驱动List使用里面搜索R400是所有状态是空的,说明没有使用。因此用了R400并赋值K0,结果发现R400清零的动作同时ZR400也清零了。
    请教一下大家,ZR400和R400这两种寄存器是互通的吗?有什么本质的区别?为什么我会出现这种情况?

网友A:
一般情况R0~R32767和ZR0~ZR32767是一样的。R最大32767,当然也可以用R表示ZR32768以上的寄存器,具体看手册,比如,好像在使用R0之前前面加个什么指令代表ZR32768。。。。。,建议只用ZR就行了。。。。

网友B:
引用楼主505311849于2017-12-14 20:45发表的 寄存器ZR与R的区别与问题 :
    今天改程序遇见了奇葩的事。在驱动List使用里面搜索R400是所有状态是空的,说明没有使用。因此用了R400并赋值K0,结果发现R400清零的动作同时ZR400也清零了。
    请教一下大家,ZR400和R400这两种寄存器是互通的吗?有什么本质的区别?为什么我会出现这种情况?

R分块,ZR是连续的,R最高32767,ZR指向所有R,但R要表示高位ZR,要切换指定块.

网友C:
R是之前三菱A系列就已经使用的,后面推出Q系列后为了兼容A系列的用法,也沿用R,但是由于R最大寻址只能为32767(也就是16位修饰),不能满足大容量要求,之后推出ZR(32位修饰),R0-R32767与ZR0-ZR32767指向CPU内存地址都是一致的,主要是考虑兼容问题,也就是没有遗弃掉R,
  • 下载积分:+2(505311849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