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roface触摸屏怎么批量写点位?

楼主(2017-12-14):
各位大神&大侠。
最近碰到个坑人的事情,普洛菲斯触摸屏跟三菱Q系列PLC链接,PLC有几千个点,我想做IO点界面,有没有办法批量写入IO点啊~不太想用变址,不好标注释了~
哪位大神帮帮我 。。。。

网友A:
几千个点标识在触摸屏上还有意义吗?

网友B:
威纶可以批量复制的,proface没用过

网友C:
鼠标右键有多重复制功能,设置好行数和列数,地址自动加1位这个随便设!

网友D:
写好一个16点的I0复制粘贴,地址转换就行
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,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