现在Q173CPU还有货吗?有替代型号吗?用来控制J2B伺服驱动器

楼主(2017-12-14):
现在Q173CPU还有货吗?有替代型号吗?用来控制J2B伺服驱动器,设备上那1块不能使用了

QQ3130569178 PLC编程、登录口令修改删除、调试、备份 ;FB块口令解除

网友A:
Q173CPU换成Q173DSCPU,J2B换成J4B

网友B:
去网上淘一个吧 这个老的了 问下代理商那里还有没有囤货
要么就换D 或DS 但是程序要修改

网友C:
万能淘宝有呀,之前在二手市场见过,特便宜。

网友D:
q173h要么
Q173H可以控制J2B系列伺服吗
lishunlong86

网友E:
Q173H的不可以控制J2B系列的!

网友D:
引用 网友D:
q173h要么
可以控制j3b的伺服 j3b的伺服也有货的 可以成套换掉

楼主:
谢谢各位!只能把J2伺服淘汰了

QQ3130569178 PLC编程、登录口令修改删除、调试、备份 ;FB块口令解除