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7-12-15):
FX5U 时钟脉冲是哪个指令

网友A:
SM412或者SM8013都是1S的时间脉冲。

楼主:
SM8013 1s  SM8012 100ms 对吗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SM8013 1s  SM8012 100ms 对吗?

使用sm8000以后等于FX3U PLC的使用方法,使用SM400,等于Q系列使用方法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
使用sm8000以后等于FX3U PLC的使用方法,使用SM400,等于Q系列使用方法。

3楼已经说得很清楚了.
QQ:611369538