强大
DRVI指令在 执行脉冲输出中,如果改变脉冲输出频率

楼主(2017-12-15):
有一台 Fx3U 控制 一个步进马达运动 , 变速 ,同向 。
如果 用 DRVI指令 来使 ,一个 脉冲输出口。
DDRVI S1 K999999 D1 D2 ·
问题在 , 当 ,DRVI 在脉冲输出过程中,
1 .能否 将脉冲输出频率改变 ? 能不能 的问题
2 . 如果将脉冲输出频率改变 , 会有什么问题么?

网友A:
1、在输出过程中,不能改变输出频率。
2、执行过程中,会无视你所改变的频率。
Good Luck~
下载积分:+1(renjiawonder)

网友B:
输出中无法改变当前值.
QQ:611369538

楼主:
用 PLSV 指令 可以 在 脉冲输出过程中,能否 将脉冲输出频率改变 ?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用 PLSV 指令 可以 在 脉冲输出过程中,能否 将脉冲输出频率改变 ?
PLSV指令在发送脉冲的时候,是可以改变脉冲频率的。

楼主:
其实 用 DZRN 就可以 变速的 。
爬行速度 可以 降到 30KHZ ,速度也够了。

网友D:
用OMRON的,就是几百块的CP1E都有这个功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