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变频器和触摸屏通讯

楼主(2017-12-15):
对应的软元件的意义在哪可以看到,手册上都找不到,三菱的变频器和触摸屏

网友A:
在通讯手册上面有记载
QQ:611369538

楼主:
变频器哪有通讯手册。注意我说的是在触摸屏设置那边直接选择专用协议,不是MODBUS,在触摸屏的手册上有一张软元件的表格,然后说是详细资料见变频器通讯手册,但是根本没有这个手册

网友B:
三菱变频器和三菱触摸屏rs485通讯吗?我曾经考高级电工的时候,有做过,下班后,回去找找有没有资料。

网友C:
百度文库有现成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