同学
求高手指导(昆仑通态触摸屏密码登录问题)

楼主(2017-12-15):
各位高手好,用昆仑通态触摸屏,其中一个页面要密码登录才能打开,我在这个按钮(管理页面按钮)属性上写了个脚本程序,模拟打开时密码正确可以打开,但是在输入密码弹出框里如果不输入密码,直接点取消,或者输入密码错误后点“否”按钮 ,都能进入这个登录页面,求高手指导一下什么原因?我写的脚本程序是:
IF !LogOn( )=0 THEN
窗口2.OPEN()
ELSE
窗口2.CLOSE()
ENDIF
多谢指导

网友A:
操作属性里,抬起、按下里找找有没有页面操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