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7-12-15):
有个设备的程序是台湾工程师做的,注释都是繁体中文,怎么能转换成简体查看呢、?

楼主:
我用自己电脑打开就都是乱码。

网友A:
打开全局软元件注释,复制所有的注释到EXCE表格中,然后点繁体转简体,再复制到程序注释中,保存即可。

网友B:
因为你的系统是简体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打开全局软元件注释,复制所有的注释到EXCE表格中,然后点繁体转简体,再复制到程序注释中,保存即可。

感谢!~~~~

网友C:
碰见这种情况,我是用京山快译处理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碰见这种情况,我是用京山快译处理的

是直接装好就可以吗?

网友C:
是的。在编程时,注解是繁体或乱码时,同时打开京山快译,点译即可转换正常

网友D:
安装Microsoft AppLocale这个软件,使用繁体字体打开软件

网友E:
引用 网友A:
打开全局软元件注释,复制所有的注释到EXCE表格中,然后点繁体转简体,再复制到程序注释中,保存即可。

这个方法不错。
QQ:611369538

网友F:
这个软件不错,学习了。

网友G:
将计算机的语言更换成繁体不会显示乱码了

网友H:
可以的,我是用搜狗输入法,输入中文时,先按CTRL+SHIFT+F键,转换成繁体输入。

网友I:
还可以试试把电脑控制面板里区域语言选择为中国繁体(台湾),然后重启。不过缺点是原来的简体的文字识别不了了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