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7-12-16):
M1为ON,D0=1;
M2为ON,D0=2;
M3为ON,D0=3;
M4为ON,D0=4;
......
M100为ON,D0=100;
M0~M100每次只有一个为on

哪位大神看看这个用最简单的方法怎么写?

网友A:
就是这么简单的一行编码指令就能够完成你所说的,而且最大可以到M255,D0=255.
  • 下载积分:+1(f1652577) NB啦,大神!!!
  • 联系电话15071699246,QQ296686949

网友B:
    还要加一行翻译成十进制的程序吧。。。。。
    QQ:611369538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    还要加一行翻译成十进制的程序吧。。。。。

    就这么一行程序,你模拟试一试不就知道需要加不加呗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    就是这么简单的一行编码指令就能够完成你所说的,而且最大可以到M255,D0=255.

网友D:
    为一楼点赞!

楼主:
    1楼,nb啊,这些指令我以前没用过!
    M1为ON,D0=1;
    M2为ON,D0=2;
    M3为ON,D0=3;
    M4为ON,D0=4;
    ......
    M100为ON,D0=100;
    刚刚模拟了一下,没问题。现在如果这样呢
    M100为ON,D0=100;
    M101为ON,D0=101;
    M102为ON,D0=102;
    M103为ON,D0=103;
    ......
    也就是说,从m100开始,ENCO指令好像不行啊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    1楼,nb啊,这些指令我以前没用过!
    M1为ON,D0=1;
    M2为ON,D0=2;
    M3为ON,D0=3;
    M4为ON,D0=4;

    一样的,先ENCO,再加100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    1楼,nb啊,这些指令我以前没用过!
    M1为ON,D0=1;
    M2为ON,D0=2;
    M3为ON,D0=3;
    M4为ON,D0=4;

    这个指令最大支持0-255,所有说,m0到m255,d0里面的数值就是0到255,怎么可能不行呢?

网友F:
    学习了,编码指令,反过来用译码指令又能让对应的位元件置ON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A:

    这个指令最大支持0-255,所有说,m0到m255,d0里面的数值就是0到255,怎么可能不行呢?

    你没理解楼主的意思,他是说不能让M0~M99影响到
  • 下载积分:+1(f1652577) 是的,关键是我这些数据 ..
  • ヅ微笑面对每一天,即使生活并不美好ヅ

网友A:
引用 网友E:

    你没理解楼主的意思,他是说不能让M0~M99影响到

    这条指令的不方便的地方就是后面的指数意思是2的N次幂,也就是只有1,2,4,8,16,32,64,128,256点可以选择,所有说如果要避开,只能够是你所选择的M避开这个指令占用的M,或者用基础指令做这个程序,那就有点麻烦了,而且扫描周期非常长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1楼,nb啊,这些指令我以前没用过!
M1为ON,D0=1;
M2为ON,D0=2;
M3为ON,D0=3;
M4为ON,D0=4;

把结果提升一百倍不就是你想要的吗?

网友G:
果然是大神,我在用户手册上看到过这个指令,自己还曾经模拟过,只是一看到题目,压根没想起来这个指令,看来还是用的少啊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