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7-12-16):
密码重置,最高权限密码

网友A:
你需要讲明白你使用的机型,对于V7(UG30),V6(UG20),V8(UG40)以及现在的V9系列其做法完全不同。

对于V7或V6机种:你需要自己做密码输入的画面并人为的制定权限等级,所有的设计取决于程序员的想法。
例如密码重置,你完全可以使用动态密码而不是固定密码,这样你可以在画面中对于存储密码的寄存器进行改变。
至于最高权限,这类机种并不支持画面的权限管理,恐怕你需要使用大量的脚本来自行编程。

对于V8:你可以使用密码向导来做,并配合脚本来做画面的切换,同时需要做用户管理。

对于V 9:你可以使用密码向导并给你的画面分配权限来完成你的功能。

Good Luck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