看看哪错了?高手指点。

楼主(2017-12-16):
这是例子:看看哪错了,实现算术平均值滤波控制。请高手指点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A:
TIM是編號 TlM 0 D0000 或著是TlM 0 #0010

楼主:
烤,印刷错误;我说是吗。。程序看了通不通啊?

网友B:
定时器那里都变红了当然就是那里错了,“TIM D元件 时间”不对的,上面的兄弟说的是对的。

网友C(2018-03-02):
定时器编号改成数字就对了,不能用地址D

网友D:
定时器编号错误,使用D不可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