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X3U不能在线编辑了

楼主(2017-12-16):
FX3U从哪个版本开始不能在线编辑了

网友A:
不可能吧,没有遇到过啊

网友B:
所有版本都支持啊,你检查一下是不是线的问题
QQ:611369538

网友C:
有没有可能你买到山寨PLC了,实际就是国产的?

网友D:
没这回事,都可以

网友E:
你可以发图片来看看,我也没有遇到这种情况。

网友F:
应该是设置问题,以前也碰到过类似的问题

网友G:
可以说得详细点吗

网友H(2018-01-21):
梯形图模式可以的
但是用sfc就不可以在线编辑了

网友I:
没有遇到你说的这种情况。

网友J:
我的都行 PLC如果是正品你可能软件那搞错掉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