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7-12-16):
CA3-USBCB-01 在Win7 64位系统中安装驱动,提示无法识别文件。有哪位遇到过类似问题。

网友A:
引用楼主liubingtie于2017-12-16 20:43发表的 CA3-USBCB-01 在Win7 64位系统中如何安装驱动 :
CA3-USBCB-01 在Win7 64位系统中安装驱动,提示无法识别文件。有哪位遇到过类似问题。
不能夠吧!WIN10-64BIT都能正常安裝,請確認你的驅動文件版本或者是否完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