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伺服的控制条件满足了,三菱PLC不执行指令?

楼主(2017-12-16):
为什么伺服的控制条件满足了,三菱PLC不执行指令?
有的时候断电后会执行程序,有的时候就不行? 求三菱高手指教

楼主:
求高手看下 67步开始 伺服的运动控制条件满足,但是PLC的Y0 却一直是OFF 不执行

网友A:
看看是否在执行原点返回止!

楼主:
在原点 应该是往前进18000个脉冲

网友B:
是不是脉冲已经发完而触发条件一直存在
QQ:611369538

网友C:
程序写的有问题吧
传上来看下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是不是脉冲已经发完而触发条件一直存在
每次发完脉冲就把触发条件段开,再执行时再接通

网友E:
光看你这段程序没用的,建议你传上来看看吧。

网友F:
你是使用的什么型号的PLC,你试一下把执行定位指令前面的条件先去掉试一下,我好像之前也碰到过这样的现象

网友G:
看看伺服控制方式

网友H:
可以上传程序看看吗

网友I:
方向信号取Y7以后的点再试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