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X3u和伺服驱动器

楼主(2017-12-17):
三菱能控制伺服电机动作,但伺服驱动器点动无法控制,求助????

网友A:
是不是模式没有选择正确啊,JOG应该可以动的啊
不是,这个是没有问题的,按照说明书来做的
QQ:611369538

网友B:
程序问题,发程序上来看看,就知道你程序哪里出的问题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