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门子300 V5,.5版本安装报错

楼主(2017-12-17):
安装时显示s7pathcorrection.exe已停止工作然后就定格了。请高人指点

网友A:
考虑换个系统,如果有那些垃圾流氓卫士,电脑医生之类的,最好彻底删除。

网友B:
系统不支持,电脑上不要有200 的软件,有冲突,要先安装300在安装200

网友C(2018-01-18):
安裝5.5前, 需要先把所有原有的西門子程序刪除掉. 先安裝5.5V, 運行一次後再重新安裝S7-200的程序. 亂了就不能運行了.
安裝5.5V後, 再安裝200時會有可能報錯, 但可以不管.
不为名 为利 不怕苦 怕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