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7-12-18):
需要导出程序运行的输出状态,保存为任意格式的文档,直接看文档就可以看到 程序运行输出的结果 ,有办法做到嘛

楼主:
有大神指点下嘛

网友A:
gx works2是没有这个功能的,自己写一个软件,只读取一次输出状态,然后保存文件不就可以了吗?

网友B:
用威纶通触摸屏做数据记录,再用电脑读取触摸屏的记录,最快1秒记录一次,65535次后更新前面

网友B:
自己再转一下,或者每个Y传1个D,例如Y0状态传到D0,Y10转到D10,就能记录下载并打印了,例如我遇到容易扯皮的地方都设置了自己记录,例如温控,有人把温度设置高了,导致故障,事后又不承认,只能用这种不得罪人的办法
  • 下载积分:+1(咗臉ヅ微笑ぺ) 学习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    自己再转一下,或者每个Y传1个D,例如Y0状态传到D0,Y10转到D10,就能记录下载并打印了,例如我遇到容易扯皮的地方都设置了自己记录,例如温控,有人把温度设置高了,导致故障,事后又不承认,只能用这种不得罪人的办法

    请教一下,这个数据怎么拷贝到电脑上,电脑上怎么打开呢?

网友B:
    导出来是 Excel 工作表

网友B:
    最新版本的威纶通触摸屏软件支持触摸屏按钮使用记录,意思就是那个页面使用过按钮,都能记录,个人觉得MT8101iE这个型号最好用,MT8102iE也好用,价格也不贵,1800元左右,记录功能强大,和FX3U通讯还能从触摸屏处连接PLC,修改PLC程序也方便,一机多屏也好处理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    最新版本的威纶通触摸屏软件支持触摸屏按钮使用记录,意思就是那个页面使用过按钮,都能记录,个人觉得MT8101iE这个型号最好用,MT8102iE也好用,价格也不贵,1800元左右,记录功能强大,和FX3U通讯还能从触摸屏处连接PLC,修改PLC程序也方便,一机多屏也好处理。

    谢谢指教,辛苦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