台达PLC求助

楼主(2017-12-18):
用X0控制Y0 点一下启动再点一下停止 程序怎么写 在线等

网友A:
抛砖引玉

网友B:
LD X0
ALTP Y0
台达应该和三菱一样差不多的
huiyang

网友C:
台达有 这个指令 直接用。多看看手册。

网友D:
有很多种方法,可以用交替输出指令

楼主:
谢谢各位大神

网友E:
抛砖引玉 单按钮控制启停.pdf (316 K) ,2楼的这种可以

网友F:
用ALTP就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