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7-12-18):
各位大佬,我们公司有一个FX3U-80MR/ES的PLC和FX2N-4AD以及FX2N-16EX配合使用。现在FX2N-4AD以及FX2N-16EX出现问题了,需要更换。但是这两个模块都停产了,需要使用FX3U-4AD和FX3U-16EX代替,但是通道模式要重新设置。我是初学者,想问各位大佬,需要设置哪些方面?

谢谢啦

网友A:
FX3U-16EX这个不需要更改任何东西,直接使用。FX3U-4AD换为ADP模块,在PLC左边,简单好用,不用设置任何参数,直接特殊寄存器写入数值就可以了。

网友B:
下个4AD的手册,上面有详细说明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FX3U-16EX这个不需要更改任何东西,直接使用。FX3U-4AD换为ADP模块,在PLC左边,简单好用,不用设置任何参数,直接特殊寄存器写入数值就可以了。

用FX3U-4AD的模块方便,不需要重新配线。
只需要把数字量重新规划一下。因为2N的是12位的精度,3U是16位的精度。

网友C:
FX3U-16EX 这个东西还没生产出来,目前用的还是FX2N-16EX

FX3U-4AD 它的缓存地址,分辨率与FX2N-4AD不同。详情参考手册:http://down.ymmfa.com/?id=366

编程大约要做三处修改:

1,0号缓存的设置不同。
2,3U-4AD读取数值是从2号缓存开始,2N-4AD是从1号缓存开始
3,由于3U-4AD的精度大幅提高,2N-4AD 在10V的时候是2000,在3U-4AD中可以是1万或32000(根据0号缓存决定)。所以PLC里的数值计算要修改一下。

一般用户对比FX2N-4AD和FX3U-4AD的手册,还是可以解决的。
万一实在解决不了,FX2N-4AD在市场上还有少量现货,可以买到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
用FX3U-4AD的模块方便,不需要重新配线。
只需要把数字量重新规划一下。因为2N的是12位的精度,3U是15位的精度。

难道使用FX3U-4AD-ADP就需要重新配线吗?只是把线换一个位置,程序都不用写,特殊寄存器直接写入就可以。看了你的回答,我敢肯定你没有使用过ADP的模拟量模块。特别好用,真的不骗你,你下次设备可以试一试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
难道使用FX3U-4AD-ADP就需要重新配线吗?只是把线换一个位置,程序都不用写,特殊寄存器直接写入就可以。看了你的回答,我敢肯定你没有使用过ADP的模拟量模块。特别好用,真的不骗你,你下次设备可以试一试。

ADP的模块在左边,4AD的模块在右边。线肯定不够长的。

楼主:
现在FX2N-4AD是装在最右边的

楼主:
我的意思怎么设置呢?

楼主:
在哪里设置呢?编程软件里面吗?

初学者伤不起啊

楼主:
没有人能帮下忙么?

网友D:
    换3U需要用编程软件修改程序,主要修改BFM的0#,还有4个模拟量BFM和FX2n的不一样换成了10# 11# 12# 13#,机型代码K2080,分辨率也不一样需要换算下,具体看手册吧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在哪里设置呢?编程软件里面吗?
初学者伤不起啊
程序里面设置,看手册。看我签名下面的联系方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