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FX3u和变频器485通信怎么收到的数据总是相差一点

楼主(2017-12-18):
求问各位大神,本人用三菱FX3U加485BD板和变频器进行通信,变频器得到的频率指令怎么不是很准,比如说写入50,变频器显示46点多,输入20显示17点多,这是什么原因呢,参数设置没问题的,用信捷通信就一点问题都没有,设置多少就显示多少,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
回头我把程序贴上来大家看一下

网友A:
你用32位寄存器试试,
学海无涯苦做舟

网友B:
你使用的是modbus通讯还是其他的什么通讯方式?通讯一般都是要么通讯不上,要么就是100%准确的事情,又不是模拟量,怎么可能会出现你说的情况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