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7-12-18):
如题:步骤怎么做,大师讲详细些

网友A:
右击,块口令设置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右击,块口令设置
 我设置后显示“已解除锁定”,而且FB块标签上也没有锁的图标,因为不会上图,所以口述

网友A:
重新打开项目就锁了

网友B:
请楼上的师傅们把FB块加密的发出来,看看要不要10秒就被打开,FX5U和R系列PLC以下,包括FX3U,  L系列,Q系列。密码随便您设置

网友B:
GX WORKS2毫无秘密,你随便怎么锁都有人能搞开,再程序里下功夫,把程序写长一点,调试好后打乱,之后和触摸屏相互连接互锁,例如参数页面不用触摸屏密码,在程序里设置比较,用不常用的做比较,在自己做数值输入按钮页面,按钮显示的和实际不同,如果用威纶通触摸屏就使用宏程序来锁机,并把PLC寄存器清零,并互锁PLC程序,例如你拔了触摸屏PLC程序无法启动。如果对方有高手你就是下天罗地网都没用。如果是为了要尾款就想点办法。
  • 下载积分:+3(勤工俭学) 感谢分享!
  • 下载积分:+1(hongsenmu) 感谢分享!
  • 下载积分:+1(flyfeky) 热心人。
  • 下载积分:+1(童心老菜鸟) 三菱解密太多

网友A:
    我只是告诉楼主GX WORKS2软件里面的FB加密而已,用得着这么激动么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    我只是告诉楼主GX WORKS2软件里面的FB加密而已,用得着这么激动么

    我不是激动,是想告诉你,FB加密是等同虚设。秒开。不信今晚你传程序上来我秒开给你看看。

网友C:
    2楼,能不能告诉我一下怎么解密?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    2楼,能不能告诉我一下怎么解密?

    您把程序发出来,
    诸法无我

网友E(2018-03-23):
    求教,求教,谢谢大师
    附件: QD77MS16定位模块FB的使用.zip (346 K) 下载次数:467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求教,求教,谢谢大师
[/quote
简单的

网友F:
引用 网友B:
GX WORKS2毫无秘密,你随便怎么锁都有人能搞开,再程序里下功夫,把程序写长一点,调试好后打乱,之后和触摸屏相互连接互锁,例如参数页面不用触摸屏密码,在程序里设置比较,用不常用的做比较,在自己做数值输入按钮页面,按钮显示的和实际不同,如果用威纶通触摸屏就使用宏程序来锁机,并把PLC寄存器清零,并互锁PLC程序,例如你拔了触摸屏PLC程序无法启动。如果对方有高手你就是下天罗地网都没用。如果是为了要尾款就想点办法。

GX2现在没有难度的,有本事去搞GX3

网友G:
努力~學習
QQ:1796367739    VX:IVAN10663

网友E:
为啥不告知方法啊。。。如果不方便公开的话求私信一下我qq 2512045537

网友E:
引用 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求教,求教,谢谢大师
[/quote
简单的

为啥不告知方法啊。。。如果不方便公开的话求私信一下我qq 2512045537

网友E:
引用 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求教,求教,谢谢大师
[/quote
简单的

不告知方法能否将解密的程序发我呢。。。我现在主要目的不是要去解密人家的程序,只是看看FB怎么应用的

网友G:
就輸入密碼而已

努力~學習
QQ:1796367739    VX:IVAN10663

网友H:
学习!!
技术先行者

网友I(2018-11-14):
怎么开的呀,大师没看懂怎么开的

网友J:
请问怎么知道密码?
引用 网友G:
就輸入密碼而已

ZFY

网友K(2021-04-27):
GX WORK2 FB块 口令 ,可以用ollydbg破解吗?

网友L(2022-05-30):
大神怎么解密?教教我,多谢

网友M:
吃完鱼还要讨教怎么可以钓到鱼

网友N:
别人钓鱼的时候,你在旁边注意观察,看多了,自己也能甩甩杆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