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7-12-18):
三菱3u高速计数器c251不计数 换成c235就有计数,而c236没有。
X0 B相
X1 A相
X2 Z相
24V与0V接开关电源
每天学一点

网友A:
不可以同时使用一个点,如C235用了X0,其它不能再使用X0,

网友B:
C235 M8235为0,X0加计数,C236 M8236为1,X1减计数。
C251,X0 A相,X1 B相。
C251 和C235 C236硬件位置重复使用。

网友C:
你整错了,FX3U用251就不能再用235了,改动一下可以使用251和253加两个SPD测速

楼主:
我这是两个程序。。。。
每天学一点

楼主:
A B Z三相 只有B相有脉冲输出 是编码器坏了么??
每天学一点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我这是两个程序。。。。

搞好了麻烦您告诉我一声您有啥技巧,因为就这事当年我还问过三菱客服,您搞出来后我打电话去骂一下三菱客服,因为三菱客服当年就是这么告诉我不能同时使用C251和C235,也让我报一下当年被客服训斥。谢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
搞好了麻烦您告诉我一声您有啥技巧,因为就这事当年我还问过三菱客服,您搞出来后我打电话去骂一下三菱客服,因为三菱客服当年就是这么告诉我不能同时使用C251和C235,也让我报一下当年被客服训斥。谢谢

一个程序里的确是不能同时用C251和C235 我这只是两个程序分别用C251和C235来验证我这编码器 现在发现好像是编码器坏了 等换上新的编码器就知道结果了
每天学一点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
一个程序里的确是不能同时用C251和C235 我这只是两个程序分别用C251和C235来验证我这编码器 现在发现好像是编码器坏了 等换上新的编码器就知道结果了

我想了一个下午也没有想通您纠结C235和251干嘛,如果没有研究方向,可以研究一下FX5U的基本功能,例如编码器,SPD测速,485通讯,模拟量,无协议通讯,以太网通讯,一屏多机,多机一屏,多机多屏,不同品牌触摸屏的优缺点,我说句不好听的,您就是把C235和C251整一片花园来也在实际应用中没有半点好处。因为FX5U支持8个高速计数器,如果你没有用过FX5U编码器,或者没有看过别人使用过,你能1个小时能做出来你就厉害了,因为5U的手册写的比3U的还模糊,5U的一个SDP测速我就做了5个小时才达到自己想要的结果。别在3U上下太大的功夫了,因为要不了多少年就淘汰了,而且5U的诸多东西都和3U不同,最明显的就是高速计数器。使用5U后你就会发现3U应该扔掉了。例如一屏多机,多屏一机,多机多屏,的应用上比3U方便很多。因为网线比485方便不是一点半点

你看看5U的高速计数器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
我想了一个下午也没有想通您纠结C235和251干嘛,如果没有研究方向,可以研究一下FX5U的基本功能,例如编码器,SPD测速,485通讯,模拟量,无协议通讯,以太网通讯,一屏多机,多机一屏,多机多屏,不同品牌触摸屏的优缺点,我说句不好听的,您就是把C235和C251整一片花园来也在实际应用中没有半点好处。因为FX5U支持8个高速计数器,如果你没有用过FX5U编码器,或者没有看过别人使用过,你能1个小时能做出来你就厉害了,因为5U的手册写的比3U的还模糊,5U的一个SDP测速我就做了5个小时才达到自己想要的结果。别在3U上下太大的功夫了,因为要不了多少年就淘汰了,而且5U的诸多东西都和3U不同,最明显的就是高速计数器。使用5U后你就会发现3U应该扔掉了。例如一屏多机,多屏一机,多机多屏,的应用上比3U方便很多。因为网线比485方便不是一点半点

你看看5U的高速计数器

我这边呢是做一个实训设备  给学生学习用的 3U相对于5U 成本低 易上手
每天学一点

网友C:
搞出来没,我想借您的技术去找三菱客服报仇

网友B:
你把A相和B相调一下,不就知道编码器是不是坏的了吗?

楼主:
是我的编码器坏了
下载积分:+1(法唘法不孤起) 好贴好贴! 换个编码器继 ..
每天学一点

网友D:
plc种类多啊,参数多,宝宝心里苦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