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7-12-18):
本人第一次用这个定位模块,现在一JOG动作,电机会发出尖叫声,然后报错,Al50.4  还有哪位大神帮忙写下定位程序或者案例,有红包,我的微信c384240875

网友A:
还好,没加你微信...

网友B:
可能电机电源线有问题。
与PLC无关。
打个酱油,懂的不多
水平有限,能帮则帮
互相帮助,共同进步

网友C:
你想做啥,定位,同步,力矩模式,速度模式,如果您不急用最好下载一本LD77MS定位手册,同步手册,还有用这个模块必须忘记FX3U的定位程序,这个模块的参数有两个地方设置,程序里设置,二软件里设置,例如定位也可以程序里写位置。也可以在参数里设置在程序里调用,这个模块搞定了三菱定位也就差不多了,一条USB线全部搞定。如果还没有买的话,可以考虑用LD77MS2价格便宜很多,而且手册是新版的,两个模块用法差不多,包括FX5U的运动控制都差不多,你把需求说说,看看我能不能给你案例程序。
真诚感谢! 我相问下如果定位数据在程序里写,位置只有G2004 速度只有G2006 如果有多次位置,和速度,应该怎么写呢,还有就是在参数里设置程序调用,是不是软件写进去的,是不是不可以在上位机修改呢,是否可以加我微信呢

网友D:
找个手册看错误代码的内容,然后找原因
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,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.

网友E:
看下电机的调谐是不是设成自动调谐

网友F:
钢性调节有问题

楼主:
我相问下如果定位数据在程序里写,位置只有G2004 速度只有G2006 如果有多次位置,和速度,应该怎么写呢,还有就是在参数里设置程序调用,是不是软件写进去的,是不是不可以在上位机修改呢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