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伺服编码器请问那位大侠知道电机侧线颜色对应具体含义

楼主(2017-12-18):
请指教伺服编码器侧9针插头已经弄丢了,买的是拆机件 ,谁知道编码器侧多芯线 用的那几根线。或者编码器上插针对应的含义?

网友A:
记得说明书里有,自己找一下,
我之前有接过。

网友B:
去官网下载一本手册,例如J3就下载J3的,买一条也就100多一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