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7-12-18):
这个模块无障碍通讯1000米距离。

网友A:
可行。
一般用来监控应该没有多大问题,死机最多重启或者换一个,
如果可能造成生产事故,尽量不要用,稳定性没有保证。
还有就是这个理论1000米,实际环境可能只有几十米的实用距离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行。
一般用来监控应该没有多大问题,死机最多重启或者换一个,
如果可能造成生产事故,尽量不要用,稳定性没有保证。
还有就是这个理论1000米,实际环境可能只有几十米的实用距离。

谢谢你的建议,会酌情考虑。主要还是稳定性能。。

楼主:
顶起,怎么没人做过类似无线控制吗?

网友B:
无线的前提得是安全的,搞PLC不是整玩具,的考虑通讯失败的结果。例如您的设备买给小公司,小公司没有技术力量,出问题就等您出马了,如果买给大公司,对方有比你厉害的技术,您觉得您的生意还有做的吗。安全,稳定,是首选
诸法无我

网友C:
用过WIFI无线一机多屏 ,用巴法络的无线路由器,总之无线的不太稳定 总有会断线,断线就得重启,不稳定,头疼。

网友D(2018-06-29):
怎么弄的

网友E:
可以,zigbeen,很稳定

网友F:
买个MOXA的产品就可以了
可怜千万英雄血;
换来今日旧乾坤;
英雄若知今朝样;
何不留身孝双亲。

网友G:
早在N年前做过实验也是跟PLC做通信,没感觉有多少稳定性不靠谱!后来就废弃

http://shop115113109.taobao.com/?spm=a1z10.5-c.0.0.L6cazp&v=1

网友H:
通信方式没问题,主要是买的东西太差。一份价格一分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