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7-12-18):
如图,如果M110,M155,M156已经导通,请问X26,X27的最小响应速度。
现在X26,X27分别装在设备的辊筒上,辊筒每转一圈感应一次,大约每分钟转600-700圈,但是M106没有导通。
请问要实现同样的功能,有什么好的办法吗?

网友A:
请用X0-X5输入点配合中断

网友B:
          可以通过REFF指令(FNC 51)或者特殊数据寄存器(D8020),以
1ms为单位,在0~60ms间变更该滤波器时间。但是,设定为0时,为下表中的数值。
X000~X005 5微秒
X006、X007 50微秒
X010~X017 200微秒
FX3U硬件手册上有介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