模拟量采集不良问题

楼主(2017-12-19):
各位同仁,前段时间做了一台设备,用伺服带动压力传感器按压产品,压力传感器返回0-10v信号,模拟量采集卡负责采集。现在出现一种现象,本来正常的力曲线图应该是类似波浪形的,生产过程中,100次里会有一次出现波形直接是一条直线的现象。有没有哪位能指点一下?

网友A:
不一定是不良,可能是压力一直存在呢并保持那条直线呢?
什么意思啊?

楼主:
我要顶上去

网友A:
波形出现直线的时候,把设备停掉,去检查一下压力传感器受力情况或者监控一下模拟量输入值,或者量一下压力传感器的输出电压(电流),排除故障,多想想方法呀。
真诚感谢!

网友B:
不知道,楼主找到原因了吗?
使用时,可以做实验,比如温度高低对传感器的是否影响。
是否量程太小了,是否工作台不平放置产品有高有低,电机行程一定,造成压在较高产品的压力超出量程,发生非弹性形变,输出电压一直保持在某个值呢。
真诚感谢!还没有找到原因,同一个产品同一个位置,出现这种现象后,第二次再测就恢复正常了。问了传感器这边,采集卡这边,软件这边,都没有什么想法。

网友C:
我更欢喜欢4-20ma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