安川驱动器电压问题

楼主(2017-12-19):
我有一套安川sgdv-7r6a01a002000驱动器加电机,想要玩玩,但是额定输入电压3ph 0-230v,现在我没有三项200的变压器,要怎么办啊,

网友A:
可以用变频器,有单相变三相的,二手也就几百元。

网友B:
单相电也可以

网友C:
那就使用单项的 L1 L3接L和N
这样的接法电机能正常运行吗

网友C:
可以 但是 电机最大扭力会衰减到80%-85%
可以问下安川
我不代表安川 我仅代表我自己
没关系,只要能转就可以了,不带负荷使用,只是玩玩

网友D:
可以运行,有参数,直接改成单相运行

网友D:
按图操作就可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