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师早上好,帮我看看问题

楼主(2017-12-19):
各位老师,您好!松下A5伺服驱动器,在扭矩模式下,50Pin插头里面的40脚是扭矩限制输出信号,这个信号是什么时候输出呢,为什么马达在不转动的时候,这个信号一直输出,当马达转动起来,这个信号就没有输出?

网友A:
头像不要学我好不
我以为账号被盗了呢

网友B:
我用过三菱伺服的扭矩限制功能,靠外部0-10V电压限制,到达这个扭矩后,电机停转并且会保持扭矩,限制输出信号就一直导通。马达转动起来的时候当然是没有达到限制的扭矩了,所以扭矩限制信号不会输出。

网友C:
呃,两个头像搞得人头晕

网友D:
看两个头像以为是一个仁

网友E:
就是是同一个人在晃动啊

网友F:
薇薇抖奶,欢乐开怀!

楼主:
不要看抖奶了,帮我看看问题啊

网友G:
用0到10V电压就好了接一个可调电阻

网友H:
哥们儿,先把头像换了吧,楼上楼下一起抖扛不住啊
玩转PLC

网友I:
能不能把头像换一下啊,领导在我后面看到了好尴尬......

网友J:
还是不要搞那么骚的头像,我这头像就没人模仿!

网友K:
扭矩限制?有个参数设置相对应的值,就是扭矩到了才有信号阿。你说不动是什么?应该是有阻力时候转不动了。达到设置的扭矩值 就有信号阿。你说的是正常现像阿。

网友L:
两个奶在抖 抖的我没话了

网友M:
光顾着看奶了

网友N:
乍看到头像以为是大师,细看头像还是大师。刚见问题以为大师还有难题?细看问题原来大师也有难题。

网友O:
我兔子人老眼花,只看到一个小抖,一个大抖,不知是不是同一个抖,只能把闭上眼睛不看了。

网友P:
看头像就晕,哪还有机会回答问题
老师早上好,帮我看看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