威纶触摸屏切画面密码问题

楼主(2017-12-19):
比如切换到伺服调教画面时,我设定需输入密码。
密码正确切换OK,下次再跳到伺服调教画面时就不需要输入密码了....
我想每次进权限画面都需要输密码,
请教此问题该怎么设置?谢谢

网友A:
http://www.ymmfa.com/read-gktid-1638015.html
打不开

楼主:
谢谢了,请问这是怎么用的

网友B:
这只是一种方法,这只是一种思路,用宏代码 密码123456,
重新修改了下,这个效果蛮不错的
好的我学习一下,麻烦你了
路远求索

网友C:
做个登出注销即可(在你退出窗口的按键上)
谢谢了,已解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