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7-12-19):
请教个问题,有几台三菱fx设备,通过485转以太网接入路由器到威纶屏,威纶屏该怎么添加设备呢?没做过,请大佬指点指点!

网友A:
要安装驱动程序

网友B:
还可以这么玩?
电脑不存在问题
报文到可以自己写
触摸屏是固定的驱动
触摸屏以太网口还可以发串口报文?好神奇 期待中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还可以这么玩?
电脑不存在问题
报文到可以自己写
触摸屏是固定的驱动
触摸屏以太网口还可以发串口报文?好神奇 期待中

看来必须要上位机软件支持了

网友C:
引用楼主hxl124234于2017-12-19 14:00发表的 威纶以太网通讯 :
请教个问题,有几台三菱fx设备,通过485转以太网接入路由器到威纶屏,威纶屏该怎么添加设备呢?没做过,请大佬指点指点!

为什么要转以太网,威纶触摸屏不是带RS485串口吗?要转也是485转以太网啊(网线或光纤),走Modbus RTU 总线

走无线模块也是可以的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
为什么要转以太网,威纶触摸屏不是带RS485串口吗?要转也是485转以太网啊(网线或光纤),走Modbus RTU 总线

走无线模块也是可以的。。
[attachment=218061] [attachment=218062]

腻害了,有空要请教下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
为什么要转以太网,威纶触摸屏不是带RS485串口吗?要转也是485转以太网啊(网线或光纤),走Modbus RTU 总线

走无线模块也是可以的。。
[attachment=218061] [attachment=218062]

您确定机台PLC用此方法编写触摸屏程序不会累?
诸法无我

网友D:
楼主直接升级FX5U不就天下太平了
诸法无我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楼主直接升级FX5U不就天下太平了

我发现你很喜欢5U  老推荐5U 到处炫耀5U 5U就是个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东西

网友E:
实际上工控的PLC系列型号和摄影的机身镜头很相似。比如佳能的机子,
700D入门机,70D中端偏下,7D mark II中端偏上。5D  mark III高端机。1DX高端旗舰机。PLC入门机,扫描速度,扩展,等。当然是好的器材能把妹子拍得更漂亮一些。关键是按快门的人。卖低端机是在培育市场,等客户满足不了要求,自然会往上走。这个价格不如咬牙配高端货,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楼主直接升级FX5U不就天下太平了

小设备,5u太奢侈啊

网友F(2018-06-29):
引用 网友C:

为什么要转以太网,威纶触摸屏不是带RS485串口吗?要转也是485转以太网啊(网线或光纤),走Modbus RTU 总线

走无线模块也是可以的。。
[attachment=218061] [attachment=218062]

卧槽  好骚的操作

网友G:
引用 网友B:
还可以这么玩?
电脑不存在问题
报文到可以自己写
触摸屏是固定的驱动
触摸屏以太网口还可以发串口报文?好神奇 期待中

有什么神奇,其实是安装驱动,虚拟成串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