威纶MT6070IH 能用程序下载口穿透读写CP1H程序吗??

楼主(2017-12-19):
如题:如果不能那是不是威纶一定要有网口的屏才能穿透啊?还是都只能用一个COM口联本本,一个COM口联CP1H。请大师们指点下

网友A:
手册上说是串口的也可以的,但我只用过网口的,话说回来CP1H不是有USB口吗?

楼主:
CP1H是有USB,我只是想学习威纶穿透的用法。

网友B:
可以穿透的

网友C:
不错,做好能否将案例分享下,维纶屏和cp1h我都有
下载积分:+1(童心老菜鸟) 看样子PLC很多啊你

楼主:
3楼的,能讲下方法吗?谢谢。我式了一天都没成功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3楼的,能讲下方法吗?谢谢。我式了一天都没成功
你数据线做好了吗?

楼主:
楼上的你好,数据线要怎么估。就用威纶USB下载线PC----HIM----CP1H。HIM--CP1H用COM1口与CP1H485通信,屏与PLC通信没有问题,现在就想用笔记本USB通过屏穿透读写PLC。屏是MT66070IH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