刷新了我对步进电机的认识

楼主(2017-12-19):
今天在SMC那里看了一下他们演示电缸,据他们介绍电机在回零时是没有传感器检测的,直接到了机械挡块位置再反向偏移几毫米做为零点,
可是这是步进电机啊,我们平时用的普通步进电机在碰到挡块后就会丢步抖动,而且产生一定的噪音,但是他们这种完全像AC伺服电机那样
的效果,很平稳。另外,他们还能用在电动夹爪上做扭矩控制。
我没想通,这到底是不是步进电机啊?

网友A:
现在有些步进电机是增加了一些伺服的功能

网友B:
反向移动的信号是怎么做的,
技术越来越先进了,我们也要不断学习新的知识,要跟上技术的更新,多接触新的事物,才能不至于以后捉襟见肘。
我要时刻的告诉自己,技术是没有止境的,保持不断学习的心态
路远求索

网友C:
哈哈
你说的神乎其神的
电动缸 目前有几种
1、步进缸
2、伺服缸
3、普通马达缸
1、目前有加编码器的和不加编码器的 不加编码器的右限位或开关 加编码器的叫步进伺服 我用过的日本三洋非常好
速度可以达4500转
2、伺服缸有两种 绝对值编码器的和增量式编码器的 增量式的需要限位或感应
3、这种我用过 两根线 24V 和0V 调换就反转 内部深埋开关量 两头

楼主:
补充一下:电机是带编码器的步进电机(SMC的人说的)

网友B:
3楼的头像太晃眼,刚领导看见了,一脸鄙视的瞅着我
路远求索
huiyang

网友D:
yamaha 早就有了。这是你说的这种方式回原点。不管撞到什么都回执行类是回原点功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