北京
威纶通mt8071ip怎样打开隐藏后的系统设置工具条

楼主(2017-12-19):
威纶通mt8071ip怎样打开隐藏后的系统设置工具条?谢谢各位大神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[attachment=218064]
谢谢你的热心回答,关闭后只能从软件打开吗?假如通信不上的时候我要查看触摸屏的设置参数要怎样查看?谢谢

网友B:
可以,在程序里把打钩的取消就好了。系统一般没有什么设置的
诸法无我

网友C:
1楼正解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