软件
cp1w-cif01通讯RS232怎么判断好坏?

楼主(2017-12-19):
欧姆龙CP1L-cp1w-cif01和威伦MT6100I触摸屏通讯不上了,不知道什么原因?

网友A:
查通讯线和设置

网友B(2018-02-22):
先查线路,不行的话看看PLC设置是否正确,还有就是CIF41后面的拨码开关有没有拨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先查线路,不行的话看看PLC设置是否正确,还有就是CIF41后面的拨码开关有没有拨
cp1w-cif01不用拨码吧

网友B:
先检查设置和接线有没有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