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PLC不计数求解答

楼主(2017-12-19):
最近遇到一个难题PLC型号F1N-24MT,装了一放大器在X0上面计数,放大器是基恩士FS-VS21R,可放大器是亮的,PLC点不亮也不计数,程序里写的是C235,这是什么情况。 [upload=1] [upload=2] [upload=3]

网友A:
PLC点不亮,接线上是否正确?

楼主:
接线是对的红是+24绿是—24,黑是X0

网友B:
你用y0发个脉冲给x0试试看有没有计数

网友C:
去掉放大器单试PLC看看。

网友D:
PLC点不亮,你有没测放大器输出到底有没信号输出

网友E:
最好是贴上程序来看看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接线是对的红是+24绿是—24,黑是X0
NPN,PNP接法对不对,不对是不行的

楼主:
放大器试过了是好的,放大器只要不放高速计数器上,一般点上做感应还是没问题的。刚用这个不知道怎么传程序。

楼主:
谢谢各位现在好了 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