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7-12-19):
从事工控行业也有几年了,感觉自己学东西的速度太慢,都是摸着石头过河,走一步算一步,没有系统的学习过。每次用到新东西,看到动辄几百页的说明书就头疼,再次请教一下各位前辈,大家学习的方式是什么样的?比如最近接触到的CAN通信,原来没有接触过,不知学习从何下手,请大家不吝赐教!

网友A:
用到什么学什么吧

网友B:
引用楼主portugal7于2017-12-19 20:36发表的 请教大家工控知识的学习方法 :
从事工控行业也有几年了,感觉自己学东西的速度太慢,都是摸着石头过河,走一步算一步,没有系统的学习过。每次用到新东西,看到动辄几百页的说明书就头疼,再次请教一下各位前辈,大家学习的方式是什么样的?比如最近接触到的CAN通信,原来没有接触过,不知学习从何下手,请大家不吝赐教!

前幾次仔細看完說明書。
後來隨便看完。
最後就知道几百页的说明书,只有幾頁或十幾頁是你要的。

网友C:
大约知道有哪些功能的指令,用到的时候不清楚的再查手册,当然用多了自然就会熟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