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FX系列PLC SFC语言的梯形图

楼主(2017-12-19):
请教下大家,我从PLC上传的程序是SFC语言写的。但是软件显示的是梯形图的。我该如何把他转换成SFC图形的。如附图。
SFC的程序用梯形图监控的好费劲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的办法。

网友A:
应该可以变换的吧,你看看显示菜单里有没有转换选项。
我也比较喜欢SFC,但一般我是用梯形图写出来,不用你这种形式,主要习惯了。

网友B:
你要新建SFC工程再读出就行了

网友C:
点击工程-工程类型更改

网友D:
樓上的方法正確

楼主:
楼上的方法我都试过了,
3楼方法
点击工程-工程类型更改
2楼方法
你要新建SFC工程再读出就行了
出现的以下画面。是我操作不对。还是看不到SFC流程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