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7-12-19):
请教各位大神,我用MCGS、FX3U通过PU口利用变频器通信(485)控制E740变频器,出现一个问题。我用m0连接停止按钮,m1连接正转按钮、m2连接反转按钮,发现在触摸屏上按正转按钮和反转按钮都可以控制,但停止按钮按下没有反应,电动机并没有停止。我以为是程序有问题,于是用x0代替了m0,外接一个实体按钮就可以停止电动机了。其他功能都很正常,都可以通过触摸屏控制,包括设置频率,读出变频器电压电流并显示在触摸屏上都可以实现。后来我设置了m6和m7做频率增加和频率减小按钮,都不行,将m6和m7换成x6和x7就可以了。百思不得其解,请各位大神赐教。谢谢。

网友A:
屏中程序可能有问题

絮乱风清

网友B:
画面和PLC程序没连接好吧,画面寄存器没定义吧

网友C:
触摸屏里面的地址和控制器里面的地址有冲突,你好好看看程序吧。
我搜索过PLC程序,只有一个M0

网友D:
触摸屏里面可能没有”连接变量“
确定连接了的。

网友E:
程序截图来看看
截图请看下面,而且我监控程序,发现按下停止按钮,m0根本没有闭合。

楼主:
这是我的触摸屏停止按钮的连接图和程序截图。谢谢大家。

网友F:
你仿真下正反转状态下能流能导通么?把笫一行M1,M2取消再试试
M1和M2仿真能导通,实际连触摸屏也能实现正转和反转,就是m0不行,不能停止。把m0改成x1,然后给x1接一个按钮就能停止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