工业机器人论坛
发那科机器人外部控制信号的XHOLD等代表什么意思,如图

楼主(2017-12-19):
两处红框处:START我知道,接通一个信号后再断开,机器人就开始运行了,相当于启动信号 ENBL好像是停止信号吧; 另外的6个代表什么意思?另外发那科有机器人状态输出信号么?比如把机器人当前的状态通过IO信号给PLC,如使能啊,什么的

网友A:
急停
复位
启动
使能

网友B:
指令使能,故障,电池报警,忙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急停
复位
启动
使能
急停是 IMSTP XHOLD是减速停止 级别不一样的,XHOLD机器人还会动一点的,IMSTP抱闸动作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急停
复位
启动
使能
谢谢老板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指令使能,故障,电池报警,忙
谢谢老板
工业机器人论坛